【求助】SKILL自定义鼠标右键问题

楼主(2022-04-21):
1. 用axlUIPopupDefine自定义鼠标右键的下拉菜单,如何添加一条分格线?
2. 如何去掉自定义鼠标右键的下拉菜单中系统自带的“snap pick to"这个菜单?

网友A:
    不错的问题~

    1、如下红色区域
    axlUIPopupSet(axlUIPopupDefine(nil
                            '(("Done" _dbFunctionAndVirDone)
                               ("Oops" _dbFunctionAndVirOops)
                               ("MENU_SEPARATOR" nil)
                               ("Cancel" _dbFunctionAndVirCancel)
    )))
    2、如下函数,仅支持17.x以上
    axlSnapDisableAt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问题~

    1、如下红色区域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