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快捷设置单独选择器件或网络

楼主(2022-04-21):
orcad能否快捷设置单独选择器件或网络?比如说设置快捷键 1,表示选择器件,快捷键2,表示选择网络这样。
因为在设计PCB时,经常需要的就这两个对象,但通过Filter去选择比较慢

网友:
    CIS Explore          Ctrl+Tab         切换到原理图页面而不关闭CIS Explore
    CIS Explore          Ctrl+Shift+Tab   切换到原理图页面而不关闭CIS Explore
原理图页面编辑   CTRL+A   全选所有
原理图页面编辑   B   放置总线BUS
原理图页面编辑   E   放置总线BUS的分支Entry
原理图页面编辑   F   放置电源符号
原理图页面编辑   G   放置GND符号
原理图页面编辑   J   放置连接点
原理图页面编辑   N   放置网络别名
原理图页面编辑      放置元件(从元件库)
    原理图页面编辑   T  放置文本Text
原理图页面编辑   W   放置电气连线
    原理图页面编辑   Y  放置图形连线
    原理图页面编辑   X  放置无连接符号
原理图页面编辑   F7   记录宏操作
    原理图页面编辑   F8  回放宏操作
原理图页面编辑   F9  配置宏操作
元件库编辑(绘图)  CTRL+B   跳转至前一个part
元件库编辑(绘图)  CTRL+N   跳转至后一个part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CTRL+E   编辑属性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CTRL+F   查找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CTRL+T  吸附格点设置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CTRL+Y   重做(恢复)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CTRL+Z  撤销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F4   重复操作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C   以鼠标指针为中心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H   水平镜像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I   放大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O   缩小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R   旋转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V   垂直镜像
    原理图页面及元件库编辑  E  结束连线、BUS、图形连线

    orcad 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原理图设计软件,其他的功能我就不做过多评论了,但原理图设计工具确实很好用,著名的pcb软件cadence allegro SPB系列集成的原理图工具就是这个。用过了之后就再也不想用别的了。该软件可以和很多EDA软件结合用,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