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hspice仿真运放的开环增益?

楼主(2022-04-21):
如何hspice仿真运放的开环增益?

网友:
开环增益:这是开环(OPEN-LOOP)和增益〖gain〗的组合词。
指不带反馈网络时的状态下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时,实际天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同一点处所产生的信号的功率密度之比。

网友:
    开环增益(Open-Loop Gain,AVO或Avol),是指不具负反馈情况下(开环状态),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改变量与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改变量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