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最大耗散功率是指什么?

楼主(2022-04-21):
mos管的最大耗散功率是指什么?是不是他的最大功率

网友:
手册中给出的通态电阻,是完全导通后的最小值。

网友:
如果MOS管没有完全饱和导通,必须按实际漏极源极的电压和电流计算。额定功率是指使用足够大的散热器所能承受的耗散功率。9W的话,必须加足够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