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等长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21):
      绕等长注意事项
1. Z轴,pindely是否需要打开
2. 基准是否设置,基准线是否正确,层叠数据是否准确。
3. 误差范围是否设置,所有的误差范围是否一致。

    4. 绕的波确认是符合要求的,常规单线3w,差分5w。
5. 一般信号对内等长先在两端补偿,再到线段上绕,一般用2w,或者1space,高速信号可能不同负责人要求不同,具体情况必须先沟通
    6.  对内等长应尽量符合S1<2S
    7. 绕对内等长时先确定等长条是否为要绕这段的,若去耦电容或匹配电阻已经附模,会导致显示的是整段的对内等长,而不是单段等长。
    8. 分段等长一般为耦合电容两端分段等长(高速信号耦合电容两端必须分段等长),换层via两端一般不需要分段等长。
    9. 防护器件前后不需要分段控等长。
    10.尽量不要在bga和ddr内绕等长,特殊情况和单板负责人确认。
11.DDR正反贴一般把过孔长度关闭绕等长。
12.同种BUS是否考虑在同层绕,组与组之间是否间距拉开,并尽量避免在表底层绕等长
13.等长中是否最长信号线不能再减短,并且是从中间,从最密的往两边绕

网友:
    绕成方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