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的GPIO信号怎么控等长,总共有36个信号

楼主(2022-04-21):
    FPGA 的GPIO信号怎么控等长,总共有36个信号,需不需要分组控等长,有没有要求走线必须在同一层。) R! R6 l; \; t

网友:
    GPIO,一般不用等长,也不用同层,基本拉通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用等长

网友:
    要看你的GPIO准备用来传输什么类型的信号,如果是低速的普通信号,可以不用等长,也没必要同层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