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各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21):
各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有什么区别?

网友:
    Wi-Fi是以太网的一种无线扩展,理论上只要用户位于一个接入点四周的一定区域内

网友: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主要有:华为Hlilink协议、WIFI(IEEE802.11协议)、Mesh、蓝牙、ZigBee/802.15.4协议、Thread/802.15.4协议、Z—Wave、NFC、UWB、LiFi等10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