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网表,放置不了元器件

楼主(2022-04-21):
cadence导入网表时,出现以下提示,怎么办?还有就是网表都进来了,放元件的时候,只有元件名,但是放不进来!
Unable to load symbol 'RES0805' for device 'R_RES0805_1K':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RX1_35Y0_75R0_10. [help]
还有就是,网表是对的,怎么样让它正确加进来或者设置好路径!

网友:
    你这个是找不到焊盘,把封装的焊盘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1)在cadence里选中左边的项目里的.obj文件,右击->Edit Object Properties,查看是否所有的元件都添加了正确的封装信息,.psm文件是必需的;并查看电气连接是否正确(2)在allegro里查看是不是所有元件都建立了正确的封装;
    (3)重新设置padpath和psmpath的路径。

网友:
    1、cadence自己的网表的话,你需要把.dra .psm .pad文件路径设置正确!
2、其他软件的网表的话,驱动文件.txt的路径也需要设置这却!设置方法:setup->user preference->path->library

网友:
    不会,我来教你,qq:378684260.

网友:
一种可能是库路径设置不对,另一种是这个PAD没在库里面

网友:
    设置下你的软件的PATH,把PAD的路径指示正确就可以了,否则会一直报找不到PAD的错误。

网友:
    你网表没有刷成功。这个是没有找到焊盘,把封装的焊盘保存到你对应的库封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