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层板子,叠层问题

楼主(2022-04-21):
    20层板子,板厚2.2-2.4mm,能否实现保证所有阻抗线(50欧姆的单端,100欧姆的差分信号)满足不小于4mil?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要求发给板厂,让板厂根据他们的常用板材算下,基本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板材介电常数4.0-4.2的,20层,2.4mm,层间距介质厚度大概是4mil,且铜箔厚度0.5盎司
    如果信号层排列是1B1A模式,即没有相邻的信号层,线宽是达不到4mil的
如果信号层排列是1B2A或2A1B模式,即有两个相邻的信号层,线宽能达到4mil

网友:
    可以的,看你要多少个走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