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给音频电路充电有电流声

楼主(2022-04-22):
最近做了一款mini音箱,内有MP3播放和LINE-IN功能用4052做转换,现在是在充电时播放MP3是正常的,但是转为LIN-IN时就有电流声,我串电感和并电容都试过了解决不了。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请问不接USB电源,用内置电池时LIN输入会不会有噪音?如果有可能跟电源的纹波有关,也可能跟地阻抗有关。音频功放设备最怕这些了。还有一个就是数字高频干扰,这种可能性要小。这是我个人经验。

网友:
个人觉得跟地有的关系要大。

网友:
楼主你先把地共一下,接到同一个地方试一下先。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你把地线分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