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 pads覆铜边框怎么删除?

楼主(2022-04-22):
请教下各位大神 pads覆铜边框怎么删除?

网友:
你覆铜之后,这个边框就消失了啊。

网友:
    选中任意边框,右键选择形状,delete

网友:
    直接删除,删除之后灌铜。

网友:
    那个不能删除,那是确定你铺铜的范围,再说那个边框不是线,是shape;所以如果影响了,可以将线宽设置小点就行,再不行输入指令po暂时隐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