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时域仿真里面如何设置端口功率

楼主(2022-04-22):
    如题,求助各位大侠。在下设计了一个谐振腔,由单端口激励,现在想通过改变端口输入功率来观察腔内电场值的变化。据我所知CST waveguide port的输入信号都是默认归一为1W,那是不是说,此时的腔内电场值就是在输入1W功率的情况下得到的电场值呢?如果想改变端口的输入功率,要如何实现?4 |# e. n4 Y& U5 ^

网友:
    点击求解器,如T,然后进入求解器设置对话框,其中有个port,点下拉菜单,里面有个selection......,点击就出来这个设置界面了

网友:
    可以设个Voltage monitor看一下电压是多大.

网友:
    从菜单: Solver\Transient solver打开, 点按钮 excitation list..., 弹出一窗口 Excitation Selection, 里面的Ampli. 默认值是1, 表示1W, 改为你想设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