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的电路速度指什么??

楼主(2022-04-22):
    FPGA设计的电路速度指什么?? 比如设计电路速度为200MHz,是指每秒钟可以吞吐200M个数据吗??

网友:
    同步电路的速度是指同步系统时钟的速度,同步时钟愈快,电路处理数据的时间间隔越短,电路在单位时间内处理的数据量就愈大。

网友:
    由于一般同步电路都大于一级锁存,而要使电路稳定工作,时钟周期必须满足最大延时要求。故只有缩短最长延时路径,才能提高电路的工作频率。

网友:
    FPGA内部有N个PLL电路(一般1到4),PLL可以倍频或分频。50M输入经过内部PLL电路4倍频,就可以得到200M的时钟。200M并不是数据吞吐量,是时钟周期。
   在FPGA内部,当时钟信号到来时,电平敏感事件可以处理高电平和低电平的事件,边沿触发只可以处理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事件。如果你把时钟当成开关信号,实际上电平事件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和低电平都可以处理事件。边沿事件一个时钟周期只可以处理一组数据,当然上述的前提是FPGA内部只设计了一组电路,如果设计了多组电路,那数据吞吐相应提高。至于你的电路速度其实还和你的设计有关系的。
   FPGA是并行处理电路,没有数据量的概念,请不要和CPU,单片机的概念混淆起来,应该把FPGA想像成一块PCB上安装了很多互联的TTL芯片,因此数据吞吐是由你的设计电路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