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组简要分类

楼主(2022-04-22):
射频前端模组是将射频开关、低噪声放大器、滤波器、双工器、功率放大器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分立器件集成为一个模组,从而提高集成度和性能,并使体积小型化。根据集成方式的不同,主集天线射频链路可分为:FEMiD(集成射频开关、滤波器和双工器)、PAMiD(集成多模式多频带PA和FEMiD)、LPAMiD(LNA、集成多模式多频带PA和FEMiD)等;分集天线射频链路可分为:DiFEM(集成射频开关和滤波器)、LFEM(集成射频开关、低噪声放大器和滤波器)等。

网友:
终端设备的无线通信模块主要分为射频前端模块(RFFEM)、射频收发模块、以及基带信号处理器三部分

网友:
射频前端模块主要是实现信号在不同频率下的收发

网友:
射频开关负责接收、发射通道之间的切换;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于接收通道中的小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