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功放的区别是?

楼主(2022-04-22):
    运放和功放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运放:是运算放大器的简称。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模块。
    功放:特指音响系统中一种最基本的设备,俗称“扩音机”。

网友:
    运放: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如今绝大部分的运放是以单片的形式存在。现今运放的种类繁多,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的行业当中。
    功放:作用主要是将音源器材输入的较微弱信号进行放大后,产生足够大的电流去推动扬声器进行声音的重放。

网友:
    运放是一个从功能的角度命名的电路单元,可以由分立的器件实现,也可以实现在半导体芯片当中。
而功放是把来自信号源(专业音响系统中则是来自调音台)的微弱电信号进行放大以驱动扬声器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