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做天线匹配网络

楼主(2022-04-22):
使用CST建立天线模型后,可以得到天线的输入阻抗参数,同时在对应的窗口中生成一个"元件",我想问下,如何在CST对其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我觉得最好把CST中的微波工作室和设计工作室协同来仿真,其中设计工作室中放置匹配电路。

网友:
    感谢大佬的热心分享

网友:
    做好匹配网络是可以一同仿真的,这个能实现,但你要知道怎么设计匹配网络才可以

网友:
    主要是短波段的天线,比如八木天线,看介绍上提到过天线匹配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