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做开关时,不能完全截止

楼主(2022-04-22):
EN为高时能输出24V,但是为什么EN为低是也有7V输出呢?

网友:
EN为低,三极管截止

此时PMOS栅极电压为12V,Vsg=24-12=12V>>Vth,PMOS导通,OUT端当然有电压了

R2和R1分压了,你把R2拿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减小负载电阻,RL减小

换元器件

换图

三极管Q2的CE端,并接一个5V稳压二极管,将Vgs拉到5V,Rds上升

MOS管栅极的对立的那个极接12V,不建议,市场上也很少

网友:
EN为低电平,那么Q2截止,24V电压直接负载到mos管的G端,S端电压也是24V,Vgs=24-24=0;

PMOS正常的截止电压为正电压(参考PMOS电压电流曲线(型号IRF9630)),Vgs>0V

PMOS正常的饱和导通电压为负正电压(参考PMOS电压电流曲线(型号IRF9630)),Vgs<-10V

对照曲线图,Vgs=0的时候,Rds等效电阻约为80K欧。

那么由于输出电压为7V,PMOS管与负载串联,可以推测出,负载电阻约为7/24=RL/(RL+Rds)---->RL=(560/17)K=32.94K约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