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019安装报错怎么解决?如下

楼主(2022-04-22):
`安装时提示错误`

网友:
    是不是路径里面有中文呢?还是安装文件有损坏?

网友:
    应该是文件损坏了。重下一个

网友:
    应该是安装包在解压之后有一个文件被杀毒软件删掉/隔离了,安装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安装报错

网友:
    盘符前面的问号是?是否地址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