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Linux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2-04-22):
ARM与Linux是什么关系?ARM本身已经有Linux了,还是需要往里烧写Linux?
另外ARM编写的程序,是直接控制io?还是直接调用函数如(printf());

网友:
ARM是硬件,是CPU+外设,Linux是软件,是操作系统,Linux需要烧写到ARM连接的FLASH中。
如果不用操作系统(linux),那么就是“裸”开发,这时真的就是你说的直接控制IO,比如你点亮发光管,接收个按键,甚至简单的串行通信。
如果用操作系统,那么就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程序,比如你说的printf,再比如网络,图形图像等等,不过这时你不用一些驱动或者专门的类辅助,你就失去了访问IO的便利性。
当然,还有一种人,开发驱动程序的,就是写介于刚才两种代码中间的人......

网友:
    其实就是PC机与操作系统的关系. ARM并没有那么神奇,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CPU. ARM 属于硬件的范畴,Linux 属于软件范畴. ARM中没有任何函数给你直接用,都是要自己写. 用PC机用多了,在PC上开发程序多了,感觉调用函数是理所当然, 但这些函数,即使在硬件驱动的层面上,还是要有人去写.

网友:
    ARM是很高级的东西,如果只是用来控制IO口的话用单片机算了。linux是个系统,是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