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设计中的多周期路径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2022-04-22):
请问:FPGA设计中的多周期路径是什么意思了?如果设计中存在多周期路径会有什么危害?最好能举个例子。

网友:
例如,A寄存器输出的数据要被B寄存器捕获,假如AB之间存在很多逻辑计算,导致一个周期内A的数据经过这很多的逻辑计算是完不成的,在下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到来时,B还不能取这个数据,必须再等待1个或多个周期然后才去取数。多周期约束就是告诉还要再等布线器,你不必再尽心尽力的按照以前单周期(1个clk)去布线,设计者在写程序时已经考虑到了,这样布线器就不会提示布线不通过。当AB的时钟不一致时也是一个道理,我就不具体分析了。
缺点是:相当于降低了时钟频率

网友:
我理解的就是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它需要超过一个时钟周期;不能说一定有危害,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时钟周期确实不够,但是有多周期路径是最好有时序约束,不然可能出来意料之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