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 editor 导入网表时出错

楼主(2022-04-22):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G:/cadence15.7WORKFILE/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C:/MYSYM/PXA270.brd';
NEW_BOARD_NAME 'C:/MYSYM/PXA270.brd';

CmdLine: netrev -$ -5 -i G:/CADENCE15.7WORKFILE/allegro -y 1 C:/MYSYM/#Taaaaaa03684.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G:/CADENCE15.7WORKFILE/allegro/pstchip.dat
#1 ERROR(1) Syntax error : unexpected character
PIN_NUMBER Syntax error : Expected '..' range specifier at line 1929
File name : 'G:/CADENCE15.7WORKFILE/allegro/pstchip.dat'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

网友:
语法错误,有不正确的字符存在。PIN_NUMBER Syntax error : Expected '..' range specifier,单引号里面的字符不能用在PIN_NUMBER上。

网友:
感觉是你封装管脚号问题,你在原理图里直接打开输出网络表的一个名叫pxtxprt.dat文档,找到第1929行看具体是原理图上的哪个封装,查看管脚定义是不是出现了非法字符..删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