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单片机引脚有哪些第二功能?

楼主(2022-04-22):
    80C51单片机引脚有哪些第二功能?

网友:
    P0和P1,除了做I/O口外,还做地址总线(当接外部存储器时)

网友:
    IO口除了 P1口以外都有第二功能
    p0口功能如下:
1、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做数据总线(如图1中的D0~D7为数据总线接口)
    2、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作地址总线(如图1中的A0~A7为地址总线接口)
3、不扩展时,可做一般的I/O使用,但内部无上拉电阻,作为输入或输出时应在外部接上拉电阻。
P2口功能:
    1.外部扩展存储器时,作为高8为地址总线
    不扩展,作为一半的IO口
P3口 除了做IO口
相应的各个位 还作为 串口入 串口出 外部中断0 外部中断1 定时器0 定时器1
外部存储器读使能 外部存储器写使能 的第二功能

网友:
    30脚,ALE/PROG
(Address Latch Enable/ Programming)当单片机上电正常工作后,ALE引脚不断向外输出正弦脉冲信号,此频率为振荡器频率的1/6。CPU访问外部存储器时,ALE作为锁存低8位地址的控制信号。此引脚的第二功能PROG作为8751编程脉冲输入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