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2022-04-22):
    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
    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由三极管的直流偏置和负载决定,先把这两部分算好,再根据三极管本身参数即可计算出各极电流

网友:
    集电极电流=基极电流的β倍,一般给定一个三极管,它的β值就确定了。发射极电流=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1+β)倍的基极电流。

网友:
    PNP管,Ib串电阻Rb,电源电压U发射极接地时:
Ib=U/Rb
基极电流等于流经电阻Rb的电流,因为这一支路为串联电路电流相等,所以Ib电流等于串接在基极上的电阻Rb流经的电流。

网友:
    建议你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第一章三极管部分

网友:
    拿本模拟电子的书好好看看,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