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师指南》书籍分享

楼主(2022-04-22):
第 1 章首先介绍了接地与 0V 之间的区别, 信号地线, 电源地线, 板级地线将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以及地线将会引发
一些干扰类型, 之后介绍了不同线材的类型和材质, 与标准线材有关的参数, 以及线材所造成的信号串扰. 最后给出
了传输线, 其中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传输线, 以及对传输线的时域和频域分析.

从第 2 章可见, 笔者所知的 PCB 工艺离现在已有一段距离, 基本处于通孔元件和贴片元件共用的年代, 因此很多技
术已被弃用, 译者也无法一一补全, 所以对第 2 章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 以免浪费不必要的精力. 首先介绍了 PCB
的材质和类型, 之后是多层板的制造工艺, 笔者已给出对应的说明, 之后是 PCB 设计中必须考虑的一些基本规则, 最
后是 PCB 组装时, 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删减在此处.

第 3 章介绍了被动元件, 其中包含了电阻, 电位器, 电容, 电感, 晶体, 同时给出了这些元件的不同类型, 以及不同类型
所应用的场合, 温度特性, 等效电路.

第 4 章介绍了主动元件, 其中包含了二极管,BJT(双极型三极管),FET(结型场效应管),MOSFET, IGBT, 首先给出了
这些元件的基本参数, 之后着重介绍与性能有关的一些参数, 比如漏电, 开关特性, 高频响应等等, 同时说明不同的元
件类型所适应的应用场合.

第 5 章详细描述了运算放大器, 首先给出了运放中基础参数的意义, 之后是与比较器的对照, 比较器也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运放, 最后是介绍了与比较器性能相关的电压参考.

第 6 章介绍了数字电路, 首先介绍了逻辑电路存在的一些干扰和抗干扰的技术, 之后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混用, 所
引发的一些问题以及改善措施,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数字通讯协议的简单描述, 接下来是微处理器的应用电路, 其中包
含了微处理器的用法, 看门狗, 以及软件的保护技术, 紧接着是硬件平台的选择方法, 以及 PLD,FPGA 的简单介绍,
最后介绍了 ADC 和 DAC 的不同类型.

第 7 章介绍了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特性和区别, 同时在产品设计中, 如何来选择一个电源, 以及电源将对产品所造
成的影响, 可能存在的异常条件, 之后是电源所面临的尺寸, 散热和安全标准的要求, 本章最后介绍了电池, 其中包含
了一次电池 (不可充电) 和二次电池 (充电电池).

第 8 章介绍了电磁兼容 (EMC) 的要求, 以及目前存在的一些 EMC 指令和标准, 接下来是电路连接所产生 EMC, 以
及对应的处理措施, 之后是电缆和连接器中, 应当注意的 EMC 防护, 最后是 EMC 设计需要考虑的具体内容.

第 9 章给出了一个通用产品的设计规则, 其中包含了安全性, 可测试性, 可靠性和温度管理, 略有充填字数的嫌疑.

网友:
    信号地线, 电源地线, 板级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