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技术和射频技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4-22):
zigbee技术和射频技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zigbee技术的硬件通信基础是RF无线通信,即所谓的射频通信,zigbee一般有三个通信频段,分为2.4GHz(全球通用)、915MHz(美国)和868MHz(欧洲),而RF射频通信的通信频段很多,也包括这三个频段,所以zigbee属于RF射频通信这个范畴。

网友:
    zigbee技术是一种无线网络通信协议,zigbee技术的实现要依托于RF射频通信,而RF射频通信是和硬件相关的,RF通信的范围很广,很多无线通信技术都属于RF射频通信,举个例子,常用的蓝牙就是一种协议,zigbee这个名字就类似蓝牙这个名字,类似的还有wi-f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