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规则有哪些?

楼主(2022-04-22):
请问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规则有哪些?

网友:
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网友:
尽量加宽电源线、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网友:
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
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和地线各占用一层。

网友:
学习好用,很好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