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元器件的方向极性

楼主(2022-04-22):
元器件普遍都具有极性,而元器件的极性方向该如何来判断?对于许多的初学者这是一个难题,可能比看电路图还费脑筋。由于元器件种类实在太多,这边仅列举几个较为典型的元件作为代表,介绍如何识别元器件的方向极性。

IC芯片引脚标号

如何识别元器件的方向极性

上图所示,在诸多引脚的一边,有一个脚上边有个小孔。该孔代表着此处的引脚为第一个引脚。如果给引脚排序的话,那就是“引脚1”。一般的PCB板在进行封装时,会预留一个缺口,缺口处与圆孔处均为正方。在焊接或维修IC芯片的时候,要注意识别圆孔或缺口。

极性直插电容的正负极识别特征

在电容的封装外形通常呈现黑灰色,黑色较多,而灰色只有一条。而在灰色条形处会有一个长方形符号“—”,该灰色处下面的引脚就是负极。“—”符号代表负极。除了颜色符号区分外,电容的引脚长度有长短之分,长脚为正,短脚为负。而引脚长短同样可以用来识别直插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

极性贴片电容极性识别特征

在电路板上经常会看到环色长条块状元件,该元件为极性贴片电容。在识别的时候,注意看贴片的边角,有一块区域颜色较深,呈桔色或灰色。颜色较深的那一段为正极,而另外一边为负极

直插二极管电极识别特征

上面说的带极性电容识别时说过,引脚长短同样可以判断直插发光二极管。而直插二极管类型器件识别同样可以用颜色来区分。二极管作为单向导电元件,一边电阻非常大,而另一边电阻又非常小,当这种二极管接反的话,则会导致整个电路板电路断掉。此类二极管一样有两种颜色,与电容不同的是,灰色区域所在的方向代表的是负极,而颜色较多的黑色一边为正极,所以不要将电容与二极管混掉。

贴片二极管极性识别特征

二极管除了直插一类,还有贴片二极管,贴片二极管的正负极识别方法与直插二极管一样,灰色横条的一边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网友:
    基本都有标识的

网友:
    都有标识或者特性,可以用来区分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