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用protel查看3D图时为什么出现了额外多余的部分?

楼主(2022-04-22):
请帮忙看一下用protel查看3D图时为什么出现了额外多余的部分(绿色部分

网友:
PCB呢,设置好外形看得更逼真

网友:
板边框设置问题?

网友:
在禁止布线层画板边框即可

网友:
你在keep layer层画边界太大了导致的。

网友:
板的边框线,层设置的不对。

网友:
有隐藏的符号没有移交进来。

网友:
机械层画板框时画太大了,Keepout层画是不正规的。

网友:
    没有正确定义外形图

网友:
    按键盘上的2键,重新定义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