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溢胶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4-22):
FPC柔性线路板溢胶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溢胶由COVERLAY制造过程中所造成。

网友:
溢胶由存放环境所造成。

网友:
由独立小PAD位所引起的局部溢胶。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超级在假接时,需要求员工精确对位,校正对位夹具,同时增加对位的检查力度,避免因对位不准而产生溢胶。

网友:
由FPC柔性线路板厂工艺所引起的溢胶。

网友:
与保护膜的新鲜度有关系,一般刚生产的溢胶量有关;与所用压合辅材有关系,覆型性越好的离型膜,溢胶量越小;压合压力越大,溢胶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