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坏了有什么现象?

楼主(2022-04-22):
电感坏了有什么现象?

网友:
要看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
如果单纯一个电感那就断路啰

网友:
电感器在电路中主要起到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作用,还有筛选信号、过滤噪声、稳定电流及抑制电磁波干扰等作用,电感坏了,板子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