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键合问题

楼主(2022-04-22):
PCB沉金厚度太薄,导致键合的时候金线打不上去,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3um以下即使键合上了也没有什么可靠性的

网友:
    我们一般就按正常的成金厚度就行,楼主是做什么行业的,还需要键合工艺?

网友:
    可以试着解决沉金问题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