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理解啊

楼主(2022-04-22):
这些电阻,电容以及滑动变阻器有什么用啊,我现在只能理解他的大概思路,对这个电路设计有点不理解

网友:
    滑动变阻器是用来调静态工作点的,声音信号在R17、R18分压后的电压位置上下波动
    C10、C11是用来隔直的

网友A:
    啥都没有叫别人看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叫别人看啥呀

    你看二楼还有人答呢,可能是机器人自问自答吧

网友:
    放大信号作用,电容为隔直电容,电阻那些调整静态工作点,滑动变阻是为了调整参考电压

网友:
    好家伙,机器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