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3D封装问题

楼主(2022-04-22):
最近公司要求PCB出3D图,大伙有没有pads9.5的3D库的制作方法或者在哪里可以下载3D库的途径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A:
    打开 File---Library(库文件),就好了,里面有新建元件库的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建立的元件放到自己建的库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 File---Library(库文件),就好了,里面有新建元件库的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建立的元件放到自己建的库里 ...

    我要3D元件喔,不是普通库

网友B(2023-02-17):
引用 楼主:
我要3D元件喔,不是普通库

    有没有建立关联的方法了

楼主(2023-10-05):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建立关联的方法了

没找到,要VX版本的才行

网友(2024-01-11):
    PADS9.5的3D好像只能设个高度,要VX2.0以上版本才能导入3D封装,比较好用点的是VX2.7版本,3D封装后缀要STP或STEP的,大部分3D封装供应商提供,常用的自已找3D封装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