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当开关管使用疑惑

楼主(2022-04-22):
    大佬们我想请教个问题:左边的R1如果用1K阻值会烧,改到250就不会了,右边的正常,那如果右边的R3取250会怎样讷,这个是因为受负载影响吗

网友A:
    有图嘛?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嘛?没看到

    有,我重新上传了

网友:
    要考虑三级管的集电极所承受最大的电流值啊,兄弟!!!

网友:
    基极的电流要保正三极管能饱和导通!否则处在放大状态的话,三极管发热严重,会挂掉!右边取250,三极管不会挂掉!但也不能太小,要考虑基极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及能可靠截止!

网友B:
    上面说的对。你集电极继电器电阻16欧,按电流算,也有1.5A电流,按100倍反算回基极电流也需要15MA,考虑到可靠饱和,实际IB应该大于15mA最好。原1K时基极电流太小:(5-0.6)/1km=4.3mA.三极管尚处于放大状态,没有饱和,集电极电流达不到。改成250R后,IB大概位17MA.符合饱和条件,自然就OK了

网友C:
    左边的图,R1电阻用1K时,基极电流为(5-0.7)/1K=4.3mA,集电极电流约为4.3mA*100=430mA,三极管压降为24-16*0.43=17.12V,三极管功耗为17.12*0.43=7.3W,功耗这么大,不烧管子才怪
R1用250R时,基极电流17.2mA,17.2*100>24/16,三极管进入饱和态,三极管的压降小很多,具体是多少,要看三极管的输出曲线。
建议你看一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第一章三极管的内容,这样你会对三极管的特性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网友:
    三极管的三个工作区恶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图,R1电阻用1K时,基极电流为(5-0.7)/1K=4.3mA,集电极电流约为4.3mA*100=430mA,三极管压降为24- ...

实测压降达到24V,很神奇,然后按照计算Ic=430mA才对,但是实测Ic=700+mA(通电6—7秒后,并且还在上升,这是因为要击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对。你集电极继电器电阻16欧,按电流算,也有1.5A电流,按100倍反算回基极电流也需要15MA,考虑到可 ...

看数据手册,1mA就能到达饱和状态,18mA能让Ic达到2A左右,现实三极管之所以没到达是因为取决于负载的电流吗,饱没饱和是要靠负载需要的电流反推过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压降达到24V,很神奇,然后按照计算Ic=430mA才对,但是实测Ic=700+mA(通电6—7秒后,并且还在上升, ...

    2个原因吧。1.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止100;2. 温度升高,三极管内部的载流子更活跃,在同样基极电流下,集电极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原因吧。1.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止100;2. 温度升高,三极管内部的载流子更活跃,在同样基极电流下,集 ...

soga

网友D:
    如下两个问题:1、你设计时是否考虑过三极管的最大“Ice”电流,左边和有点的继电器导通电流明显不一样;2、你的继电器控制电路,继电器线圈的两端没有放续流二极管吗?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三极管关断时继电器线圈的反向放电是有可能导致三极管集电极过压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下两个问题:1、你设计时是否考虑过三极管的最大“Ice”电流,左边和有点的继电器导通电流明显不一样;2 ...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我们这工程师直接从上份搬过来了的,重新发了块板。第二:原图有续流二极管,我问问题的时候画了这个图忘记加了。

网友:
    其实问题的本质在于管子的电流Id不够,你选个MOS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