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设置

楼主(2022-04-23):
初学skill,对函数不太了解。SKILL中有相关函数用来设置X-NET吗?一般X-NET是设置电阻两端,我有个想法是框选电阻,然后就自动创建了电阻两端的X-NET

网友:
这个想法比较好

网友: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可以设置xnet的函数或方法,楼主找到了别忘了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 ,我已经实现。   模型文件其实就是一个固定格式的文本 ,你按照规则自己创建也能实现模型创建。   ...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 ,我已经实现。   模型文件其实就是一个固定格式的文本 ,你按照规则自己创建也能实现模型创建。   ...

    求教
    光是赋予 Signal_Model 这个 prop 怎么确定哪个 pin 和 哪个 pin 串 xne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
    光是赋予 Signal_Model 这个 prop 怎么确定哪个 pin 和 哪个 pin 串 xnet呢

    文件编辑好后,怎么导入呢?
    是先编辑 devices.dml 文件
    然后在 Signal Model Assignment 里 ,选择 Load By Refdes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