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无法连接到铜皮,设置某网络铜皮为全连接。

楼主(2022-04-23):
1.焊盘无法连接到铜皮?2.设置某网络铜皮为全连接。
希望路过的大佬,耽误一点时间解答一下,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提前谢谢大家。

网友A:
    转换一下铜皮类型 转化为动态铜皮   指定一下该铜皮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一下铜皮类型 转化为动态铜皮   指定一下该铜皮网络

网络都是GND,如何设置为全连接的方法还没有摸索到,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看看是否有禁布, 全连接,选中铜皮,右键 parameter开头的 进去  Thermal relief 中的设置应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有禁布, 全连接,选中铜皮,右键 parameter开头的 进去  Thermal relief 中的设置应用一下就可以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祝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