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驱动IC替代方案MS39549

楼主(2022-04-23):
描述
MS39549是一个无感三相直流马达驱动,工作电压4V-24V工作电流1A峰值电流1.6A,非常适合于散热风扇,手持便携式风扇,小型桌扇等马达驱动芯片,直接替代A4945/A4949。
MS39549 是无感三相直流电机驱动芯片,采用正弦波驱动方式,具有低噪声及低震动的特点。有一个速度控制脚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并且电源电压可以低到 4V 来适应调整电机的转速。MS39549 采用 SOP8PP 封装,带散热片。
MS39549特性
180 度正弦驱动
高效率无感控制
模拟速度控制输入(MS39545)
PWM 速度控制输入(MS39549)
宽电压范围 4V-24V
FG 速度反馈输出
堵转检测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软启动
应用
风扇
消费类产品
MS39549封装图

管脚图

内部框图

应用图

功能描述
MS39549 应用于风扇中,面向需要低噪声,低震动以及高效率的应用场合。
MS39549-PWM 输入模式
MS39549 可以通过 PWM 占空比来控制风扇的转速。当 PWM 达到 10%左右的时候,马达驱动将开始工作。可以在 PWM 和电源之间接一个 50kΩ的电阻实现 100%的速度。
软启动功能
芯片集成了软启动功能。软启动功能提供两种方案供客户选择:快速启动 1s 达到最大电流。
慢速启动 4s 达到最大电流。
FG
FG 输出采用开漏输出,用来反馈当前的速度情况。电机转一圈 FG 对应变化一个周期。
保护模块
芯片内部具有完善的保护模式:堵转检测及自动重启,过流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电源电压欠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
芯片集成堵转保护功能。如果检测到一个堵转状态,芯片将关闭驱动且持续 8s 左右,并在该时间结束后尝试重新启动电机。
芯片集成限流保护功能,如果检测到电流超过 IOCL,芯片将立刻关闭剩余 PWM 周期输出。

网友A:
    外围电路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B:
    这种芯片应用于风扇中可以降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看起来很简单

    电机驱动芯片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应用于风扇中可以降低噪声

    低声噪静音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