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封装画矩形的丝印框

楼主(2022-04-24):
AD16中在画PCB封装时如何添加矩形的丝印框,目前只看到用place-line 去描画一个矩形,但这个是一个个线段组成的,能不能直接画一个矩形呢?

网友:
    可以画一个矩形,之后把矩形的属性变成顶层的丝印层

网友A:
    稍微新点的版本,里边就有矩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新点的版本,里边就有矩形了

你这个是那个版本的,20.0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那个版本的,20.0版本吗

    测试用的21版本,不过貌似从18版本后边就有吧,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