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隔直电容?

楼主(2022-04-24):
在桥式电路里面,增加隔直电容主要目的是提高系统抗不平衡能力,因为有了这个隔直电容,也就意味着允许存在直流偏置,但是只要系统里面变压器两端正负半周的伏秒积一致(V、T可以各不相同),那依然是安全的系统。那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存在这个隔直电容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可以允许正负半周不对称电流的存在?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这个理解似乎有问题,隔直电容主要是平衡变压器的伏秒值,来避免磁芯dB向单方向偏移。如果电流不一样,会不会造磁偏移?

网友:
是可以一样的,dI=V*T/L。这个公式也说明,电流是一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当然峰值电流可能不对称。但是IP*Ton应该相等的,或者说动态相等。不然隔直电容/平衡电容电压会向单方向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