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探头测电流波形的方法

楼主(2022-04-24):
    直流电流探头对示波器的测量至关重要,首先要求探头对探测的电路影响必须达到小,并希望对测量值保持足够的信号保真度。如果探头以任何方式改变信号或改变电路运行方式,示波器看到实际信号会失真比较严重,进而可能导致错误的或者误导性的测量结果。装置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设计,LED电源设计,电机驱动等电力电子行业的电流参数的测量与分析。
    直流电流探头特点:
    高带宽、高精度。两个量程可供选择,方便小电流测量;
    电流分辨率高。可测量mA级别小电流;
    自动消磁调零功能,使用方便;
    声光过流报警功能,提醒量程切换;电子轻触式按键设计,使用寿命更长;
    外部供电,标准的BNC输出接口,可匹配任何厂家示波器。
    直流电流探头可以精确测得电流波形,方法是采用电流互感器输入,信号电流磁通经互感变压器变换成电压,再由探头内的放大器放大后送到示波器。电流探头基本上又分成两类, 交流电流探头和交直流探头,交流电流探头通常是无源探头,无需外接供电,而交直流探头通常是有源探头。传统电流探头只能测量交流交流信号,因为稳定的直流电流不能在互感器中感应电流。交流电流在互感器中,随着电流方向的变化,产生电场的变化,并感应出电压。然而,利用霍尔效应,电流偏流的半导体设备将产生与直流电场对应的电压。所以,直流电流探头是一种有源设备,需要外接供电。

网友:
    直流电流探头的精度较高,所以用直流电流探头较好

网友:
    直流电流探头可以精确测得电流波形,方法是采用电流互感器输入,信号电流磁通经互感变压器变换成电压,再由探头内的放大器放大后送到示波器。

网友:
    电流探头基本上又分成两类, 交流电流探头和交直流探头,交流电流探头通常是无源探头,无需外接供电,而交直流探头通常是有源探头。传统电流探头只能测量交流交流信号,因为稳定的直流电流不能在互感器中感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