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覆铜填充区没有导线,过孔怎么打啊,我找不到这个选项, 请帮忙指教。

楼主(2022-04-24):
pads9.3  覆铜填充区没有导线,过孔怎么打啊,我找不到这个选项, 请帮忙指教。

网友:
选一个网络,再选ADD  VIA

网友:
选择地线整个网络点右键,选择增加过孔就OK了。

网友:
点空白处,先select nets,然后选择GND,右键,add vias,然后放在你想放的地方,可以连续放。注意都是通孔,别穿了别的层的线。

网友:
选择地线整个网络点右键,选择增加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