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解决SMT加工产生冷焊的问题?

楼主(2022-04-24):
请问怎么解决SMT加工产生冷焊的问题?

网友:
调整回流焊温度曲线。

网友:
换新的焊膏。

网友:
改进预热条件就可以解决。

网友:
在焊盘或引脚上及其周围的表面污染会仰制助焊剂能力导致没有完全再流,应该用适当的电镀后清洗工艺来解决。

楼主:
不充足的助焊剂能力将导致金属氧化物的不完全清除,随后导致不完全聚结,类似表面污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