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10到底有多少种,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24):
请问altium Designer10到底有多少种,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的就是其中一种。。。

网友:
是在不断更新的,会有很多bug不断更新,大体一样的。

网友:
不断更新,打补丁,所以版本很多。

网友:
    个人认为纠结这个没有意义,你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版本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