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射频芯片的用途是什么?与基带芯片的关系

楼主(2022-04-24):
    PCB射频芯片的用途是什么?与基带芯片的关系

网友:
    射频前端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要进行无线连接,您需要一个射频前端芯片。其中包括射频开关、射频低噪声放大器、射频功率放大器、双工器、射频滤波器和其他芯片模块。

网友:
    射频(Radio Frenquency)和基带(Base Band)都是英文直译。其中,射频应用最早的是Radio——收音机(FM/AM),至今仍是射频技术和收音机最经典的应用。基带是中心点为0Hz的信号,所以基带是最基本的信号。有些人将基带称为“未调制信号”。这个概念曾经是正确的。例如,AM 是一种调制信号(不需要调制,接收到后可以通过发声组件读取内容)。

网友:
    对于现代电信来说,基带信号通常是指频谱中心点为0 Hz 的数字调制信号。而基带必须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