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表面为什么会有龟裂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24):
FPC表面为什么会有龟裂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
由于在FPC曝光过程中,曝光量不足,造成板面有细小裂纹。

网友:
解决的方法是测曝光量使曝光灯能量,曝光时间等参数综合值达到9—11级曝光级数之间,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出现龟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