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添加库的时候显示File is not recognized怎么办?

楼主(2022-04-24):
    protel 99 se添加库的时候显示File is not recognized怎么办?

网友:
    你去下个添加库的工具,主要SE只支持XP系统的

网友:
    下载个可以添加库的工具

网友:
    WIN7的安装protel是不能添加库文件的。WIN7系统不会自动添加,要改一些东西 蛮麻烦 ,建议你用XP的 。我就是因为不能添加所以换成XP的。要不你在XP系统的电脑上面倒入库文件再在WIN7的电脑上面画SCH PCB都行。

网友:
    我的处理方法是将99SE软件安装到XP操作系统的电脑上,然后把产生的ADVPCB99SE和AdvSch99SE两个文件复制下来,然后把元件库放在和XP操作系统电脑相同的路径,打开软件后可以自动添加原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