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的应用

楼主(2022-04-24):
什么是射频-Radio Frequency ,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具有广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
通常合成器的工作频率仅为发射频率的一半,以减少与射频放大器的耦合

网友:
蓝牙无线技术采用的是一种扩展窄带信号频谱的数字编码技术,通过编码运算增加了发送比特的数量,扩大了使用的带宽。

网友:
跳频扩频使得带宽上信号的功率谱密度降低,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抗电磁干扰、抗串话干扰的能力

网友:
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具有广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