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网络分析仪测量天线,应该保存为什么格式可以导入cst中

楼主(2022-04-24):
:15bb 网络分析仪测量天线,默认的存储格式是.sta, 在CST中,可以导入.sat文件,进行仿真和测量结果的比较,可是网络分析仪没有.sat格式啊,而且它默认的.sta在CST中也不能读取,那应该存储为什么格式的呢?或者我操作有误,应该怎么导入CST中呢

网友:
可能需要将矢网仪中的DUT参数导到CST中进行仿真,sta应该是矢网仪的状态参数。有个简单的方法,楼主可以试一试,首先导出S1P或者S2P数据,然后你打开一个CST可以打开的SAT文件,一般这种文件用文本都可以打开,然后你比较两个的格式有什么不同,稍微把S1P或者S2P的文件用记事本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
试试*.s1p看行不行PS:进行仿真和测量结果的比较,可以分别导出测量数据和仿真数据然后再画图

网友:
CTO来了,支持下是指的用记事本打开.sat吗,我试了下,似乎读出来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