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MOS工作承受范围

楼主(2022-04-24):
mos在控制器电路中的工作状态,开通过程(由截止到导通的过渡过程)、导通状态、关断过程(由导通到截止的过度过程)、截止状态、mos主要损耗也对应这几个状态,开关损耗(开通过程和导通过程),导通损耗,截止损耗以及雪崩能量损耗。只要把这些损耗控制在mos承受规格之内,mos即会正常工作,超出承受范围,即发生损坏。

网友:
mos管的损坏主要围绕雪崩损坏、器件发热损坏、内置二极管破坏、由寄生振荡导致的破坏、栅极电涌、静电破坏这五大方面。

网友:
一般超过电流限度就会击穿

网友:
要计算好,只要不超出承受范围,就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都在规定范围之内,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