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嵌入式系统等于ARM?

楼主(2022-04-24):
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嵌入式系统等于ARM?难度51不可以做嵌入式系统设计吗?

网友:
准确的说,ARM和51都是嵌入式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其他内核的嵌入式芯片。51是最基本,算是嵌入式入门。51当然可以做嵌入式系统设计,不过只是限于比较简单的系统,它的瓶颈在于时钟不够快,内存太小,扩展不够好。稍微复杂点的嵌入式系统都会使用到实时操作系统,对实时性要求很高。以51的内存,光一个操作系统都很难放下,所以从设计角度来讲,肯定会偏向于用ARM或者Cortex内核的高速芯片

网友:
当然可以了,而且是必须的